CC2530协调器怎么点对点香目标结点发送信息?

楼主(2014-06-03):
使用的协议栈是Z-Stack2007,协调器给目标结点发送信息不是用AF_DataRequest()函数么?
点对点发送信息的话,其中参数DestAddr(第一个目的地址参数)中的地址类型是16的短地址(非广播模式的),地址是目的节点的短地址;为了保证目标设备能够收到信息,目标设备应该注册一个端点(即协调器要发送的目标端点)。而原端点描述符则使用协调器的;
原理上没有错误吧?但实际上,我协调器发送信息成功(用抓包工具可以看到目的地址等信息均正确),但是终端节点就是接收不到数据!!!一直很犯困,为什么?(其中输入簇和输出簇在端点描述符中均为空,因为貌似不影响数据的发送,所以就没管了);
求解!!!
重金奖励!!!!

网友A:
终端节点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终端节点能建立网络,能加入并自动与调度器绑定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是基于Z-Stack搭建了自己的协议,在调度机制上出现了小问题。现在可以了。

网友B(2016-03-2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是基于Z-Stack搭建了自己的协议,在调度机制上出现了小问题。现在可以了。 ...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只需将协调器的发送16位地址改为终端的地址,好像不好使!!

网友C(2017-02-22):
楼主 协调器怎么点对点发送数据啊,我一直没有想到,现在用终端自动点播数据给协调器的。

网友D:
这个是讲的蓝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