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个碱性电池充电器电路图,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2014-06-03):
碱性电池充电器电路是专门为碱性电池充电而设计的。在各自的充电电路中,晶体管的特别连接法,使得它不断振荡,一通一断地,用此方式把积累在电容器里的电荷传送到电池。对一个1.37V的电池充电时,橙色的LED 闪动大约每分钟5 次。对于一个完全未充的电池,闪动会更快,但当电池充电愈多时闪动会减慢,一直到停为止。你可以让电池留在充电器里,它将会以小电流充电并维持在1.6V 左右。为了设定正确的电压,你需要连接一个新的,没用过的电池并且调整电容器直到振荡开始,然后停一下直到没有振荡产生,电路已经准好备工作了。

电路也是一个简单的9V 充电电路:它会充电到大约9.3V 并且保持小电流充电:在充电的时候绿色的LED 将会熄灭,而当电池接近它的最终电压时绿色LED 将会常亮。

http://www.**/article/83/146/2009/20091127117376.html

我想问的是,晶体管如何实现一通一断的?也就是**中提到的晶体管的特别连接法,谢谢大家。

请大家帮忙把原理讲解完整点。谢谢了。

网友A:
三极管EC反接,B极悬空具有负阻特性,可当单结晶体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EC反接,B极悬空具有负阻特性,可当单结晶体管使用。

谢谢了。

网友B:
对非可充电的碱性电池进行充电,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网友A:
碱性电池的电化反应有一定的可逆性,加强结构并确保泄压装置的可靠性,二三十个循环是可以保障的。但普通碱性电池因为成本问题,加上可充电将大大降低出货量,因此厂家不愿意做。

网友C:
什么原理?脉冲就可以改变不可充电的化学性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脉冲就可以改变不可充电的化学性质吗?

碱性电池的电化反应有一定的可逆性。
这个资料讲的比较详细: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f7d571284f2491a20192708.html

网友D:
这里的碱性电池是指碱性可充电池,常见的都可以充,其实也有不能充的。

网友E:
控制不好容易漏液,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控制不好容易漏液,这个比较麻烦

漏液还算好的,有可能发生爆炸的

网友F:
常规碱性电池的可充性并不好,本身也不是可充结构,不建议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