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23升压问题

楼主(2014-06-03):
用lm2623设计电路时,刚上电电流很大,达到1.6A,怎么解决,急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负载为何?

网友B:
贴图来说话,
加缓起电路

网友C:
建议楼上先上传下你的电路图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下,6.5v后面:1.转成-6.5V,基本不需要负载,只要能供10mA就好。2.利用倍压转成600V高压,电流只需要5-6个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负载为何?

电路图上传了,测试的时候用电压源,输入端串电流表,从表上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来说话,
加缓起电路

图上了,我只在输入端加大电容试了试,也不行: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上先上传下你的电路图

图已上,大家多帮忙啊,这个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传了,测试的时候用电压源,输入端串电流表,从表上看的

你的电路很乱,断开不必要的部分,一块一块的测,测试时仅加个很轻的假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上了,我只在输入端加大电容试了试,也不行

输入端电容越大瞬态电流越大啊,接近短路,你在输入端加个大功率的预充电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很乱,断开不必要的部分,一块一块的测,测试时仅加个很轻的假负载。 ...

目前所有多余部分全部断开调,仅仅调lm2623一部分,电压小于2.7V,出现类似情况,高于2.7V,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电容越大瞬态电流越大啊,接近短路,你在输入端加个大功率的预充电电阻试试。 ...

输出端电容从100uf换到了10uf,情况有所改善,唯一一点是启动电压必须大于2.7V,低于2.7V的话,输出端就不能输出6.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所有多余部分全部断开调,仅仅调lm2623一部分,电压小于2.7V,出现类似情况,高于2.7V,工作正常 ...

如此,说明电路没有起振,看器件手册是否准许如此低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说明电路没有起振,看器件手册是否准许如此低的输入电压。

lm2623  输入电压0.8—14V的工作电压,输出可调1.24—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2623  输入电压0.8—14V的工作电压,输出可调1.24—14V

如果外围电路是严格按照手册做的,那么重点检查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以及电压反馈回路的PCB布局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围电路是严格按照手册做的,那么重点检查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以及电压反馈回路的PCB布局走线。 ...

好的,多谢,我换了个比例电阻(可调输出电压)试了试,本来两个分别是424K,100K,现在换成了200K,50K,感觉好了,有点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我换了个比例电阻(可调输出电压)试了试,本来两个分别是424K,100K,现在换成了200K,50K ...

采样电阻不是满足了比例就可以,取值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取值太大很容易受噪声干扰,造成调节器误动作而发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