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OTP就出现死机

楼主(2014-06-03):
不定时的

网友A:
用仿真机,或者可擦除的芯片死机?

网友B:
有死机现象的话一般按照先硬件后软件的方法来查找

楼主:
硬件看不出来啊

楼主:
振荡器是正常的

网友C:
振荡器是否使用了匹配的电容?

网友A:
死机是不定时的,无规律的,要做软件问题来理解很难理解……

网友D:
20P可以吧

网友E:
死机时振荡器还正常工作吗?

楼主:
是的,顺便问一句,OTP芯片和其它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貌视66P13是有双时钟的,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高低频切换的工作

网友B:
打开高频,延时5MS以上,切换到高频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C:
你振荡器多少KHz?

网友F:
如果顺序错误延时或者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就是"死机"

网友G:
仿真时,DE66软件中时钟源设置为FROM EVB时上才能真正的仿真双时钟,否则就是单时钟

网友H:
写个非常短小的程序测一下就不得出结果是哪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怀疑是我代码的问题

网友H: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要查下有没有死循环,或者在较费时的程序处理块里是否喂狗

网友I:
是不是使用时间太久的原因

网友J:
我写义隆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中断堆栈太深了。建议你加上看门狗,精简中断函数。

网友K:
硬件的好与坏,不是用眼看的。
你得写个小程序,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确实不出错,用它来检测硬件:包括IO、定时器、时钟、RAM、flash之类的。

网友L:
看看代码中有没有出现死循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