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总结】LED电源技术总结之LED在应用中的配置形势及特点

楼主(2014-06-03):
问题:LED在应用中的配置形势及特点
LED的配置形势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应用要求、LED的参数与数量、输入电压、散热管理、尺 寸与布局限制等。
1.LED常见的链接方式:

2.LED电源输入:LED的原始电源不外乎两种:一是电池,二是市电。但提供给用户或者产品的供电模式有五种;
      (1)低压直流:电池、低压电源;
      (2)高压直流:高压电源;
      (3)低压高频交流:电子变压器等;
      (4)高压低频交流:市电;
      (5)低压低频交流:

直流输入>线性稳压器

•线性稳压器
   普通线性稳压器
特点:输入输出电压之差一般要求为4-6V,导致电源效率底下。
如图,Pic=(17-9)V*350mA=2.8W      PR1=0.35*0.35*5.7 =0.7W
效率=Pled/(Pic+PR1+Pled)=0.43

LED电源设计要点:

根据电网的用电规则和LED驱动电源的特性要求,在选择和设计LED驱动电源时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可靠性:特别是对LED路灯的驱动电源,安装在高空中,维修不方便成本也高;
高效率:LED是节能产品,电源的效率要高,特别是对于安装在灯具内部的电源更为重要,因为LED的发光效率随LED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电源效率越高,损耗越少,在灯具内发热量小,可以降低灯具内温升,对延缓LED光衰有利;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电网对于负载的要求,一般70W以下的电器没有功率因数的要求,小功率的低功率因数负载大量同时使用的话,会对电网造成较严重的污染;
驱动方式   :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多路恒流,一个恒压源供多个恒流,每个恒流源给一路LED串供电;还有一个是直接恒流,LED串联或者并联运行。
浪涌保护   :浪涌电流是指电网中出现的短时间象一样的高电压引起的大电流。当某些大容量的电气设备接通或断开时间,由于电网中存在电感,将在电网产生涌电压,从而引发浪涌电流。LED由于本身特性的原因,抗浪涌能力较差,特别是反向抗压能力,因此加入浪涌保护电路非常必要。
保护电路   :除常规的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外,最好加入温度反馈电路,因为LED温升对寿命及发光效率都有影响,防止LED温度过高对LED寿命及延长光衰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