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做发送不需接收

楼主(2014-06-03):
我现在想用89c2051驱动两个max485,因为有两个端口同时要接收,因为只做发送,单片机不需接收

网友A:
你现在咋弄的?

楼主:
我现在是用两个6n137接到TXD引脚,然后再接74ls245驱动器的

楼主:
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B:
没这么用过,你是这两个485要传送一样的信息吗?

网友C:
LZ大概没弄清RS-485原理:RS485一根总线上可以挂250个节点,LZ一个节点发送,驱动2个节点接收,要什么一对一?一发送对200接收都没问题!RS-485不是RS-232!

网友D:
回答5楼的问题,两个485发送一样的数据

按照6楼的兄弟所说,是不是485的A 、B引脚最多可以并接250个接口啊?

网友E:
至少你2个是没啥问题啊

楼主:
了解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F:
89c2051只有一个串口,你两个串口发送数据一样吗?不一样就需要用软件IO模拟一个串口,波特率不能做的太高,9600bps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