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测评】STM32到GD32移植攻略

楼主(2014-06-03):
以前玩STM32,这次试用这块GD32的评估板,就试了下能够将STM32移植到GD32。结果可以很方便的将移植到GD32上面,下面就具体移植过程分享一下:
整个移植过程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1,硬件方面:
首先要确定先前所使用ST芯片的flash大小和管脚数量,然后替换成GD相同大小Flash和管脚数量的芯片。
简单来说就是STM32F103xxxx替换成GD32F103xxxx。
GD和ST的命名规则相同。
2软件方面:
以Keil开发环境为例,打开头文件“stm32f10x.h”找到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替换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重新编译一下即可。
如果使用的是IAR开发环境,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说明中的方法修改。
需要注意的地方:
1,硬件方面,硬件不需要做任何改动,ST的芯片对32.768K的晶振要求是6pF负载的,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不太好买,GD的芯片则没有这个要求,可以方便采购而且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2,软件方面,由于GD独有的技术,是芯片执行速度提高,因此如果用软件上的for循环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时间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

网友A:
主要是用for,while做延时的程序,由于flash执行效率快,速度提高了一倍多,所以原来delay(50)的,现在要delay(100)以上

网友B(2014-08-25):
学习了,试着移植下!

网友C(2015-02-08):
非常好的介绍分享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个学习了啊,讲解的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E:
请问GD32F150C8T6在IAR里面要用哪个STM32芯片型号来兼容?STM32看不出直接对应的型号,所以请教一下,不知道这个的话头文件和dbg都不能进行啊,也就是没法继续用IAR来开发了,谢谢!

网友F:
介绍的很不错诶,跟stm32的对应单片机是pin to pin的啊。。

网友G:
这个知识的参考了吧。。。注意细节性的东西就ok 啦。

网友H:
GD独有的技术,是芯片执行速度提高,因此如果用软件上的for循环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时间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

网友I(2018-11-01):
st的usb拿到gd上,完全不能用。楼主有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