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问题

楼主(2014-06-03):
请问如何将数据保存到EEPROM里面去呢,同时EEPROM也是要作为启动设备的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就是怎么看到下载到EEPROM里面程序的地址,然后将自己的数据保存到不与之冲突的地方呢?

网友B:
换大容量E2

网友C:
查看控制台下载后的提示,在它后边写自己的数据。

网友D:
固件都写在E2的前边,你可以计算一下自己数据的容量,从最后往前倒着算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板子上面的eeprom是直接连载68013a上面的,请问该怎样读写数据呢?

楼主:
如果是直接单片机相连的话好像比较简单,虽然68013a内带51内核,但是应该不一样,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谢谢了。

网友E:
谁跟你说不一样了,没调查研究就不要想当然。

安装开发工具,用里边的FX2.H,有IIC操作的函数。官网下载Vend_ax程序,里边有EEPROM操作函数。

网友F:
看看数据参考手册,第3章和第13章的EEPROM启动说明。http://www.cypress.com/?rID=38232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G:
用纬图的Ginkgo USB-I2C适配器可以写

网友H:
我也问个问题,现在上电后从EEPROM加载代码,代码的升级比较麻烦,每次都要跳线短接EEPROM后用CYPRESS的工具从新写IIC文件到EEPROM。
我想直接在PC端在线升级EEPROM的代码要如何实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