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达到这三个

楼主(2014-06-03):
一、驱动12个LED灯(带开关),并能感知到LED灯是否被手动按灭
二、驱动6个数码管显示 通过4094与4511
三、驱动MP3芯片工作,比如VS1003

网友A:
可以,除了MP3需要较高码率需要高速51与硬件SPI外,别的一般的51都可以完成

网友B:
现在51也有单周期的

网友C:
LED+数码管+开关,用一片芯片就可以,扫描芯片做,MCU只管读键盘和送显示数据。
MP3做成功的大把了,1T的51遍地,都白菜价了。

网友D:
1T的51不是我用的一款不是所有指令都是1T的,综合起来不是是原来的12倍,约7倍左右。。。 :)

网友E:
51可以完成这些。但是需要费比较大的周折。就是说,51是单周期运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不停地扫描中是实现的。

楼主:
引脚明确被使用的:12个输出+12个按钮+3个数码管占用+8个MP3控制=35个引脚,可P0 P1 P2 P3总共才32个引脚可以用啊。。。。

楼主:
再加上其他定义的引脚比如开始按钮什么的,更不够用了。怎么办?

网友F:
不宜直接使用IO驱动,用串转并即可,既解决了IO数量问题,也解决了驱动能力问题,用低管脚数小封装的51都可以。

网友G:
串并转换还得额外花钱,用矩阵扫描方式驱动

网友H:
其实能不能,主要靠自己算51的mips,然后自己算个项工作的mips,然后-- 后面的/前面的在<= 0.85是可以完成的。---然后就可以选价格性能最合适的一款了

网友I:
没有真正的单周期的MCU吧

网友J:
VS1003 是一个单片MP3/WMA/MIDI音频解码器和ADPCM编码器。它包含一个高性能,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核VS_DSP4,工作数据存储器,为用户应用提供5KB 的指令RAM 和0.5KB 的数据RAM。串行的控制和数据接口,4 个常规用途的I/O 口,一个UART,也有一个高品质可变采样率的ADC和立体声DAC,还有一个耳机放大器和地线缓冲器。
VS1003 通过一个串行接口来接收输入的比特流,它可以作为一个系统的从机。输入的比特流被解码,然后通过一个数字音量控制器到达一个18 位过采样多位ε-Δ DAC。通过串行总线控制解码器。除了基本的解码,在用户RAM 中它还可以做其他特殊应用,例如DSP 音效处理。VS1003 是一个单片MP3/WMA/MIDI音频解码器和ADPCM编码器。它包含一个高性能,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核VS_DSP4,工作数据存储器,为用户应用提供5KB 的指令RAM 和0.5KB 的数据RAM。串行的控制和数据接口,4 个常规用途的I/O 口,一个UART,也有一个高品质可变采样率的ADC和立体声DAC,还有一个耳机放大器和地线缓冲器。
VS1003 通过一个串行接口来接收输入的比特流,它可以作为一个系统的从机。输入的比特流被解码,然后通过一个数字音量控制器到达一个18 位过采样多位ε-Δ DAC。通过串行总线控制解码器。除了基本的解码,在用户RAM 中它还可以做其他特殊应用,例如DSP 音效处理。

网友K:
用矩阵,最好考虑复用。

网友L:
51控制MP3芯片,并不是51去解码~大部分工作时解码器完成的。

网友M:
51的IO管脚是可以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吧?如果可以,电源+开关+限流电阻+LED 到51的IO。51的IO平时输出,周期性变为输入,读取开关状态。管脚就够用了。

楼主:
我再考虑一下,多谢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N:
51的时代已远去,上STM8或Cortex-M系列吧!

网友O:
能实现这三个功能的太多了,51也不一定是最便宜的,现在便宜的ARM也很多,有的比51还便宜,外设还多,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