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

楼主(2014-06-03):
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将初始化的数据烧录到芯片里面?

网友A:
在keil中选中eeprom文件,就可以下载入eeprom

网友B:
文件可以用HXD等工具生成.bin文件

网友C:
可以直接填充,选择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需写的数据

楼主:
哦,搞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