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同时外挂DM9000和AD7606出错,单独正常,求救香主

楼主(2014-06-03):
调试好的驱动,主程序里面跑DM000相关网络应用,定时器中3mS读取AD7606的转换值,分别进行可以,如果两者同时开启,通讯一会就进入了硬件错误,调试好久了,没有找出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放在主程序里读看看,判断是不是定时器中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