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基础】序列之1 虚拟机上挂载ubuntu

楼主(2014-06-03):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在虚拟机上如何挂载ubuntu系统
3.随便玩玩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虚拟机已经安装完毕比;
3.Ubuntu系统已经下载好;
二、在虚拟机上如何挂载ubuntu系统
1.先检查虚拟机是否安装完好。如下图所示:
2.打开虚拟机,然后挂载ubuntu,过程如下图所示:
3.搞定。如下图所示:
三、随便玩玩
激动吧,激动不如行动。O(_)O哈哈~

网友A(2014-08-29):
胖子,你能不能给搞个提纲呀~这么乱~
只有学过的人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linux学习要有个步骤
1.搭建环境
2.搭建编译环境和编辑环境
3.看make menuconfig
4.char驱动
5.可以找到linux驱动的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子,你能不能给搞个提纲呀~这么乱~
只有学过的人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linux学习要有个步骤

:L   谁是胖子哦 ;P   我不是哦  你是么?这个是教程,你说的别人能学的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是胖子哦    我不是哦  你是么?这个是教程,你说的别人能学的会么? ...

哈哈~我是说你这么讲太乱了~
Linux的资料很多,没有的主线,新手肯定乱~
另外现在Ubuntu能够挂载到arm上了~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是说你这么讲太乱了~
Linux的资料很多,没有的主线,新手肯定乱~
另外现在Ubuntu能够挂载到arm上了 ...

这是基础  怎么乱了 这个还是安装系统

网友B:
是安装吧?挂载什么的人家那里能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安装吧?挂载什么的人家那里能听懂。

就是安装 挂载还没有写 安装会了 后面就好说了

网友B:
而且还是鸟文系统的,大学狗一看就没兴趣了。改天发个UBUNTU安装 DOTA2 估计 点击量会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还是鸟文系统的,大学狗一看就没兴趣了。改天发个UBUNTU安装 DOTA2 估计 点击量会直线上升。 ...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