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04):
自己测 1Y 是否输出高电平

网友B:
电压多少伏?r7信号过来了么有

匿名  2014-6-4 08:57
继电器线圈烧坏  或者电压达不到继电器的要求

网友B:
看看该继电器的最小吸合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哈哈哈哈。。。。你遇到劣质的74系列啦!这事我就遇到过。你换个批次的74试试。

网友D:
继电器线圈有电压没有?

网友E:
不会是三极管焊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 1Y 是否输出高电平

有的

网友F:
R7太大,Q1不饱和

网友A:
vcc电压多少
查3904导通没

网友G:
测向三极管的VBE电压是多少;
测下继电器线圈2端电压多少,是否满足继电器吸合条件;

网友C:
国内的74系列太“和谐”,1Y不够Y,R7应该没问题,1K是正常的。3904就茫然了,所以整个电路就欧耶了!不信你找个20年前的旧板子上拆个旧的74系列试试。又或者你把20年前的74系列和现在的做一些曲线比较,;P

网友H:
D1D2两支二极管,用一支就行。

网友H:
这类问题,用万用表适当的电流档,上电后接到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继电器应该动作,若不动则继电器损坏或无电源。
如果已经判断继电器没有问题,万用表电流档接到芯片的12脚即1k电阻左端与DC5V之间,继电器应该动作,若不动作则三极管有问题。这样接,不会烧HC芯片,即使芯片输出为低电平。当然,最好是量该点对地电压。

网友I:
hc11的1y加一个10k电阻到5v,感觉hc11驱动太弱

网友J:
恐怕是VCC的5V或3.3V带不动24V的继电器。

网友K: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L:
先检查VCC的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另外这里不能用3904,电流太小,需要在集电极串限流电阻。

网友M:
图有些模糊,看着好像线圈接反了

继电器线圈没有方向,根本没有接反的问题。

网友N:
去掉一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O:
你是不是5v的继电器
测测1Y是不是只有3.xv
我以前遇到过74系列门电路压降巨大

网友P:
直接在继电器驱动端给电平,看继电器能否工作,不工作就换继电器,再测三极管,再测74HC11。

网友:
不会是5V与24V不共地吧

网友Q:
是不是继电器线圈接反了。

继电器线圈没有方向,没有接反的疑问。
继电器线圈有方向吗?

网友R:
你的继电器上的+/-表示什么?我遇到过分正负极的继电器,如果你这个也分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反了,按照原理图似乎是反了啊

网友S:
继电器最小吸合电压要满足,最小工作电流也要满足,如果驱动三极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不行的。
先测试,Vce间的电压,看一下是否处于完全导通的状态。

网友T:
驱动继电器用ULN2003,2803啊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换了两个74之后,电路终于正常工作了!我用的继电器线圈是部分正负的,调封装时没太注意,以后改正。

哈哈,你的继电器线圈不分正负。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换了两个74之后,电路终于正常工作了!我用的继电器线圈是部分正负的,调封装时没太注意,以 ...

既然是芯片有问题,

很奇怪1y端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既然是芯片有问题,

很奇怪1y端你怎么测的。

测试过程中出现过几次三极管烧毁,更换后测试正常。

网友V:
74hc11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W:
D1 D2 是干什么用的啊,你拆下来试试

网友X:
明显驱动太弱.1Y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继电器线圈接反了。

有些继电器线圈有正负之分的,如果电流从负流进去,就不会吸合,调过来从正流进去就可以吸合。

网友Y(2014-07-05):
换成PNP驱动吧

网友Z:
换个三极管吧!8050或8550,另外测下三极管的管压降,管压降太大,会导致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AA:
74HC11是三输入与门,其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0,输出自然也是低电平0。
楼主电路要求输出是高电平1。
所以这个电路,不用进行任何测量,铁定不能工作。
要想使它工作,楼主该把1、2、13脚都接高电平才行。
另外,不要贪得无厌,先断开一个继电器线圈试验。一个继电器线圈试成了,再接上第二个不迟。
保护二极管只用一个就足矣。

PowerAnts -15

网友H:
***,不带这么误导学生的!

网友AA:
煤老师,这一下又暴露了,你,虽然号称老师,竟然不知道,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低电平!

PowerAnts -15

网友AB: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为低电平?不是吧!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低电平”是菜教授的“创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为低电平?不是吧!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高电平,人皆知之,因为TTL门电路大家太熟悉了。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的确等效于输入低电平,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是Multisim仿真结果。实际搭电路,也是这个结果。
不过实际搭电路时该把限流电阻提高到数千欧。

PowerAnts -15

网友AA:
maychang老师,不知道的话您尽可以问,晚辈定将如实相告。随便乱说,误导学生就是您老做的不对了!

网友H:
**,回去重修吧。别说MOS工艺芯片,连MOS管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搞明白呢。
实在想不通,看看EPROM构造。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高电平,人皆知之,因为TTL门电路大家太熟悉了。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的确等效于输入低电平,这是不争的事实
******************
胡说八道

网友AD:
直接对继电器通电,看是否能吸合

网友AA:
看看44楼。连Multisim也比不上你俩。在事实面前还撒泼!

PowerAnts -15 尽信仿真,不如无仿真!

网友AA:
大侠如果对Multisim有疑问,大可不必那么激动,可以看一个实物实验

这是一个TC4511显示译码器带一个七段LED显示器
角上甩出去的红、黑线是5V电源线和地线。
插在一起的红、绿、蓝、黄四根线各是8、4、2、1BCD码输入,
8、4、2、1BCD码输入线悬空,显示0,再次以事实证明CMOS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低电平。

PowerAnts -15 神了, 每路用单颗LED当状态指示器.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大侠如果对Multisim有疑问,大可不必那么激动,可以看一个实物实验

这是一个TC4511显示译码器带一个七段LE ...

**,俺也想相信你一把,你能说出个道道来吗

网友H:
这个“MOS工艺门电路输入端悬空”问题,仅21ic论坛上就出现过很多次了。
要论“道道”,只怕**是没有。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这个“MOS工艺门电路输入端悬空”问题,仅21ic论坛上就出现过很多次了。
要论“道道”,只怕菜教授是没有。 ...

仅21ic论坛就出现过多次了,但maychang老师还是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看来maychang老师真该把精力多往学术方面投入了,哈哈哈

PowerAnts -15 事实面前,仍然无理取闹!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大侠如果对Multisim有疑问,大可不必那么激动,可以看一个实物实验

这是一个TC4511显示译码器带一个七段LE ...

拿只手上去晃一晃就知道是不是“0”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高电平,人皆知之,因为TTL门电路大家太熟悉了。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641&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网友AA:
引用 网友AF:
拿只手上去晃一晃就知道是不是“0”了。

本来就是0,晃三晃还是0

网友AG:
只会玩仿真,怎么" 给学模电有困难的朋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网友AA:
引用 网友AG:
只会玩仿真,怎么" 给学模电有困难的朋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哈哈,早知道xukun977会吐出这几个字,所以仿真之后就在50楼摆出了与仿真类似的实物电路,用确凿的颠扑不破的事实来说明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的确等效输入低电平!

PowerAnts -15 只有波形才能百分百证明低电平, 光是LED亮,.

网友AC:
各位就不要苦心婆妈地去纠正他了。照这样下去,会有他哭的那一天的!

网友AA:
哈哈,在事实面前,还不服气,只有哭的份儿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各位就不要苦心婆妈地去纠正他了。照这样下去,会有他哭的那一天的!

你没见过的东西海多了。你都死不承认,那就只有落伍的哭的份了。谁也没想去纠正你。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TC4511是CMOS显示译码器门电路,它的四个8421码输入端都悬空,结果就显示0,用事实证明了CMOS显示译码器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的确等效输入0

PowerAnts -15 班门弄斧, 还想教训人

网友AE:
**,你那个只是演示,可以掩盖很多细节,欺骗许多小同学
你够胆,说说你的演示原理,这么多人都在看着你呢

TC4511显示译码器驱动七段LED数码管,都有30年历史的老鼻子电路了。路人皆知!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各位就不要苦心婆妈地去纠正他了。照这样下去,会有他哭的那一天的!

**才不会哭呢!你没看出来**是忽悠网友卖书来了吗?

网友AA:
如果CMOS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的不是低电平0,按照TC4511原理,就该全部熄灭显示。

网友AH:
引用 网友AA: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高电平,人皆知之,因为TTL门电路大家太熟悉了。
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

CMOS门电路输入不能悬空的吧?CMOS电路的输入端不允许悬空,因为悬空会使电位不定,破
坏正常的逻辑关系。另外,悬空时输入阻抗高,易受外界噪声干扰,使电路产生误动作,而
且也极易造成栅极感应静电而击穿。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如果CMOS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的不是低电平0,按照TC4511原理,就该全部熄灭显示。 ...

**,不要避闪,说说它怎么个等效 ,大家要听听您关于这段红字话的原理呢

你头脑清醒如水,为什么不去把44楼仿真、50楼实物所显示现象给大家解释解释去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H:
CMOS门电路输入不能悬空的吧?CMOS电路的输入端不允许悬空,因为悬空会使电 ...

兄台说得对,CMOS门电路不允许悬空。其实TTL门电路也不允许悬空。不允许悬空,都是为了防止干扰,提高工作可靠性。

网友AA:
不允许悬空,与悬空时究竟等效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两码事。
所以说,TTL门电路也不允许悬空,并不影响其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高电平的事实(道理);CMOS门电路不允许悬空,也不影响其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的事实(道理)。
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才是21IC提倡的,才是大家欢迎的。

网友AA:
反过来说,正常人都知道,讲了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高电平的事实(道理),并非就是让你设计时让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讲了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的事实(道理),也不是让你设计时让CMO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网友AA:
讲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高电平的事实(道理),讲了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的事实(道理),只是在判断故障等场合,给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会用这样两条道理解释一些事实或现象,而不是在一些事实面前茫然无措,夜不能眠。

网友AA:
理想电压源内阻是0,理想电流源内阻是无穷大。
电阻越并联越小,电容越并联越大。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高电平,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
……
哈哈,科学世界就是这么多镜像关系,就这么丰富多彩!

PowerAnts -15 跳梁小丑!!!

网友H:
引用 网友AE:
**,俺也想相信你一把,你能说出个道道来吗

从昨天到今天,**左闪右避,东拉西扯,只能仿真,或者拿个看不见电路板和元件的照片说事,就是说不出“道道”来。

你头脑那么清醒,为什么不去把44楼仿真、50楼实物所显示现象给大家解释解释去呢?
谁敢抢煤教授的戏台子!等着给煤教授大显身手呢,哈哈

网友H:
这是TTL典型电路,是一个反相器。
“道道”:输入端A悬空,T1发射极无电流,T1集电结正偏,T2集电极低电平,输出低电平。
所以输入端A等效高电平。

你头脑清醒如镜,为什么不去把44楼仿真、50楼实物所显示现象给大家解释解释去呢?

网友H:
这是CMOS典型电路,也是反相器(未标出保护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反偏)。
请**说出个“道道”来,为何CMOS输入端悬空“等效低电平”?

以上两幅图取自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是老师,你该懂!

网友AA:
俗话说,解铃还要系铃人。煤教授摆出来的图,就煤教授自己去解释给大家看。

网友AA:
科学世界这么多丰富多彩的镜像关系,很多并不是要求你怎么做,主要是
增长大家的见识;
开阔大家的视野;
丰富大家的思路!
想必这也是21IC的初衷吧。

像你这样2菜,快快从21家 出去,去淘宝店占个铺吧

网友AC:
不敢想象:世上有这么烂水平的教授???!!!

你头脑不烂,为什么不去把44楼仿真、50楼实物所显示现象给大家解释解释去呢?

网友H:
maychang语录,哈哈

网友AE:
@king5555 孰正孰邪,请你来指正一下如何

网友AA:
50楼实物的电路图

网友AA:
只是说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时等效输入低电平0,而且Multisim也是这样认可的。
只是介绍确有这样的现象,而且仿真了,而且又摆出实物来了。
但是,并没有说可以这样用,这样设计电路。
那几个,如出大观园,如临大敌,何苦呢!

网友AE:
等效,得有电路有等式!**,你不是挺会“算”吗,列个等效式子来算算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E:
等效,得有电路有等式!22菜,你不是挺会“算”吗,列个等效式子来算算吧 ...

你头脑那么清醒,为什么不去把44楼仿真、50楼实物所显示现象给大家解释解释去呢?

网友AA:
老六,至于列个等效式子,是你自己提出的。
解铃还要系铃人,你就自己来列、自己来算吧。
大家等着欣赏老六您的大作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A:
老六,您可别让大家失望呀!
警告你老六子:浪费大家时间,就是啥行为,您自己心里很清楚呀!

那你还等个P效

网友AA:
老六,有人告诉你一个现象。由此你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你要是懂事,该首先感谢才是呢。不感谢老师,反而乱喷,结果最后被人问得张口结舌。你在这里的表演太失水准了,太令大家失望了!

网友AC:
过分依赖软件仿真和一个特殊的实例,而置物理事实而不顾,这才是你真正烂的地方!

网友AA:
这个事实,既然能举出第一个来,就能举出第二个来!
置仿真软件于不顾,置物理事实于不顾,才是你真正的烂!
别以为你是世界第一!

网友AI:
万用表先测试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否为0.7V?
万用表测试继电器的1脚电压,是否接近0V?

① 三极管是否焊接成了P管。
② 继电器是否正端和负端区分,有的继电器是分正负端驱动的。
③ 74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这个事实,既然能举出第一个来,就能举出第二个来!
置仿真软件于不顾,置物理事实于不顾,才是你真正的烂 ...

**,仿真器里三极管,几乎都能承受Vce为任意大值,比如1万独。

你就闹笑话吧

你们学校不让你教书是对的,误人子弟。

网友AA:
又来了一个虚教授,只是还是不说理。这里仿真图,或者实物图,哪里有“1万独”的影子呢!怕不是虚教授你梦游了吧,哈哈哈。

网友AA:
其实真有理,一对一地论战就OK。没理,纵然来十个八个一百个,也就是相当于一碟儿小菜被人吃的一干二净,哈哈哈!

网友AA:
@88楼lyjian:说过了,能给出一个实力,就能给出第二个、第三个实例。
这不,再给你一个例子瞧一瞧

这是四输入CMOS与非门74HC20。上边一个门的三个输入接高电平,剩下第四个输入,就等效为一个反相器。R+LED作为上拉负载接在上边那个门的输出端与电源之间。
下边一个门的四个输入都悬空,其输出接到上边一个门的第四个输入。
LED亮,说明上边那个门输出低电平,证明了下边那个门输出高电平,而悬空的输入端等效输入低电平。

净是初中生瞎胡摆弄,说说原理,你这大学教什么授

网友AA:
这是楼上实物的实际电路图。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88楼lyjian:说过了,能给出一个实力,就能给出第二个、第三个实例。
这不,再给你一个例子瞧一瞧

你就是给一万个实例,也证明不了“悬空的输入端等效输入低电平”,唯一能证明的就只有你的无知!

用你自己的矛戳穿你自己的盾,倒是最合适不过了:“置物理事实而不顾,这才是你”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你就是给一万个实例,也证明不了“悬空的输入端等效输入低电平”,唯一能证明的就只有你的无知! ...

哈哈,**,无知至极
油嘴滑舌,无耻之徒

只知道你是一个长者。。。

网友AJ:
引用 网友AA:
煤老师,这一下又暴露了,你,虽然号称老师,竟然不知道,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输入低电平! ...

这个的确是“创新”,老大。
CMOS电路输入端悬空,并不一定是低电平,而且随着现在电源电压的不断降低,更不能这么认为。
况且,这个应该与各个芯片的设计和制作工艺也有关系,这么说会误导人的。

网友AK:
两二极管线圈正负有问题

网友AA:
TC4511属于淘汰货,所以就试了一片。
94楼电路试成后,又已经连续换了10片74HC20,结果LED都是一样亮。其实手里边74HC20还多得是,可是再换已经没意思了,所以就懒得换了。
不过,谁有疑问,大家都可以试。

网友H:
  假定电路板上有数条悬空的导线(蓝色),如下图。问ABCDEF各线(对大地)电位是多少,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或者说各导线电位不定。因为各导线对地存在电容,这个电容的初始状态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经过充份长的时间以后,各导线电位趋于零。这样说,是因为电路板总要由某种东西支持,最终由大地支持。各导线与大地之间存在非常非常大的电阻,包括电路板的体电阻和电路板的表面电阻,最终各导线上的电荷将会入地。这段时间由导线对地的电容和电路板体电阻及表面电阻决定(与一阶RC电路类似)。

  如果电路板上下两条导线分别接到5V电源和电源的“地”,如下图。问中间各导线BCDE对GND电位是多少?仍然是很不确定的,因为BCDE各导线初始状态我们不知道。
   经过充份长时间后,如果电路板表面很清洁,电路板体电阻很均匀,没有会影响各导线电位的其它因素,多半B线电位比较接近于5V,而E线比较接近于0V,CD两条线则介于BE之间。

  这是纯直流情况,如果考虑交流,而附近有带电物体,则还要考虑各导线对带电物体的电容。

   将导线BCDE接到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的输入端,另端仍悬空,如下图。那么现在MOS芯片四个输入端对GND电位是多少?回答仍然是电位不定,只能说,如果电路板表面很清洁,电路板体电阻均匀,经过充份长时间后,多半BC两脚是高电平,DE两脚是低电平。如果电路
板上导线不是这样排列,如果电路板上导线不是这样布置,如果电路板上BCDE各线有绝缘导线引出……结果很可能不是这样。二把刀菜教授照片中,芯片四个输入端就是用绝缘导线引出的。如果四根引出线曾与地线捆绑,则很可能四个输入端均低电平,因为绝缘导线的电阻比芯片内门极和基底之间二氧化硅层的电阻为小。

  如果附近有带电物体,例如人手,那么带电物体的移动将通过带电物体与电路板上导线之间的电容影响芯片输入端电位。即使物体或人体未移动,在普通环境中也总会有50Hz工频电场存在,会对MOS工艺芯片悬空的输入端产生影响。前面NE5532版主所说“用手晃一晃”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数码管发光没有看出明显变化,用示波器接到芯片各输出端,往往能够看到,人体靠近电路板上各输入端导线时,输出不是连续平稳的直流,而是50Hz矩形波。这是人体上50Hz工频电压对芯片输入端的影响。如果用手握住电路板外引的四根芯片输入线,此现像(芯片输出带50Hz成份)通常会更明显。但若芯片输入端经电阻接电源(5V)或者接地,则人手靠近电路板上导线所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在电阻小于数兆欧时很难看出来人手靠近时芯片输入端时,芯片输出有什么变化(输入端变化在噪声容限之内)。

  CMOS门电路芯片往往输入端悬空时,输出均为高电平或者均为低电平。这是因为CMOS门电路芯片每个输入端均有保护电路,如下图。引阎石先生原文:“在74HC系列的CMOS器件中,多采用图3.3.16(a)所示的输入保护电路。图中的D1和D2都是双极型二极管,它们的正向

导通压降Vdf=0.5~0.7V,反向击穿电压约为30V。由于D2是在输入端的N型扩散电阻区和P型衬底间自然形成的,是一种所谓分布式二极管结构,所以在图3.3.16(a)中用一条虚线和两端的两个二极管表示。这种分布式二极管结构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Rs的阻值一般在1.5~2.5k欧之间。C1和C2分别表示T1和T2的栅极等效电容”“图3.3.16(b)是另一种常见于4000系列CMOS器件的输入保护电路

  我们看到,不同型号芯片输入端保护电路并不相同。保护二极管D1和D2也不相同。分布式二极管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意味着反偏时电阻较小(结面积大),所以同一型号芯片的各输入引脚都悬空时,往往表现为同一性质(都被认作低电平或者都被认作高电平),但不同型号芯片则往往不同。

  但某型号CMOS门电路芯片各输入端悬空时都表现为被认作低电平或者都被认作高电平,
绝对不能说是“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低电平”,更不能证实“科学世界就是这么多镜像关系,就这么丰富多彩”,因为那根本不是什么“镜像关系”。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此之谓也。

您要是拿出花在这里的功夫的10%,几本旷世模电书早就写出来了。真可惜呀!

网友AJ:
引用 网友AA:
TC4511属于淘汰货,所以就试了一片。
94楼电路试成后,又已经连续换了10片74HC20,结果LED都是一样亮。其实 ...

做过数字电路的人都知道,CMOS的输入端悬空状态要按不定态处理,否则很可能出问题(这还没考虑干扰等情况),这个都不用找例子,去查查很多公司的设计规范就知道,这些都是有“血”的教训的。

做过数字电路的人也都知道,时序不能仅仅靠实测(实测的时序只是用来参考),必须先经过计算,要充分考虑余量,还要考虑到极限情况比如高低温环境等。常温下的个例从来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的“实例”整一百个都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作为证据。

电平、时序等都会根据使用环境发生变化的,这个没有异议吧?器件手册也都会列出极限工作范围以及变化范围,这个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电平是不是会飘,其实做个高低温试验,挂个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

只拍脑袋不考虑极限条件永远做不出稳定可靠的产品。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假定电路板上有数条悬空的导线(蓝色),如下图。问ABCDEF各线(对大地)电位是多少,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或 ...

只是揭示这样一个现象,给大家一个思路,一个思考,一个思考问题、判别故障的方法而已!
到82楼睁开大眼看看去: “并没有说可以这样用,这样设计电路。”

网友AE:
引用 网友AL:
引用 网友AA: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只是说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

感谢你的到来,可惜并未指出个正邪曲直
**的演示,只能证实:MOS管G极开路,在实际电路中,可能会因为电路板甚至空气绝缘的问题,电容感应等效应,使得栅极并非绝对开路,或可呈“低电位”或可呈“高电位”等效电路状态
因此,“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应当被视为“不确定状态

长沙学院都是这样“像初中生一样摆弄个电路”,去证明“等效”的?

网友AA:
@Lgz2006:
是你在80楼延请king5555来仲裁的:“@king5555 孰正孰邪,请你来指正一下如何”
人家费心指正,这你又后悔了。
Lgz2006,这世上数你聪明了!有你这样做人的吗?亏你还是一个长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AE:
感谢你的到来,可惜并未指出个正邪曲直
**的演示,只能证实:MOS管G极开路,在实际电路中,可能会因 ...

“长沙学院都是这样“像初中生一样摆弄个电路”,去证明“等效”的?”

真的差不多。***不是说过“无论晶振跨接在反相放大器输入输出之间还是反相放大器输入输出之间,输出的都是计算机工作所需要的方波,都是弛张振荡器”么?还煞有介事地“参见***《模拟电子技术》第294页”。
注意:引文中两个“反相”,原文如此,非我杜撰。

直接输出方波的晶体/晶振也比较少见,至少我没见过,一般是输出正弦波,方波是经过驱动之后才有的。

网友AA:
maychang,又跟在Lgz2006后边一起挖地了。

计算机工作所需要的方波,不是弛张振荡器,难道是正弦波振荡器,哈哈哈!

网友H:
输出近似方波,就是弛张振荡器?
哪本书里面,石英晶体振荡器不是放在正弦振荡器里面讲授的?**自己不也是并没有放在“非正弦波振荡电路”里面吗?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也不承认了?
长沙学院的毕业生,不知道犯了哪一条,摊上这么个**教授!

网友AA:
石英晶体振荡器放在正弦振荡器里面讲授,就是说石英晶体一定是做正弦振荡器,maychang,智力水平就这一丁点儿!

网友H:
还是贴个老tyw兄的评论吧

网友H:
“石英晶体振荡器放在正弦振荡器里面讲授,就是说石英晶体一定是做正弦振荡器,maychang,智力水平就这一丁点儿!”

要是石英晶体不是做正弦振荡器,这不是正说明我在“评***《模拟电子技术》02 ”里面所说完全正确么?我在那篇帖子里面说的正是***把石英晶体接在同相放大器输入输出端,构成的是弛张振荡器而非正弦振荡器。

网友H:
“春天里的剪刀菜  您要是拿出花在这里的功夫的10%,几本旷世模电书早就写出来了。真可惜呀!”

自知水平有限,和谢嘉奎康华光等不能相提并论,不敢误人子弟。
再说,也没有那个兴致,只有在论坛里面打假和解答网友问题的兴致。

网友H:
各位请注意两帖时间。
前一天还在说“都是弛张振荡器”,第二天就改口说“效果等同于弛张振荡器”。
“都是”和“效果等同于”一样么?

所以
“删掉自己的帖,乃**常用伎俩。说过之后矢口否认,也是**常用伎俩。东拉西扯,打太极拳,更是**常用伎俩”并没有说错。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春天里的剪刀菜  您要是拿出花在这里的功夫的10%,几本旷世模电书早就写出来了。真可惜呀!”

自知水平 ...

maychang老爷子吗,在21IC向来都是常胜将军。这次打了败仗,大家得让他老爷子说够写够,他才能善罢甘休,否则他怎么能忘记了这一箭之仇呢,哈哈哈!

网友H:
“评***《模拟电子技术》系列”只贴了10篇,后面还有,各位网友少安毋躁,待我慢慢贴出来。
现在贴的,仅仅是揭露当下网友新帖中**教授的谬论,不在“评***《模拟电子技术》系列”之中。

网友AE:
引用 网友AL:
引用 网友AA: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只是说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 ...

输入端“悬空”是一种安装结构实物表述,不能等同原理上的“开路”,更不能简单的单一地做电路等效

“悬空”电极在电路中作用,视空气绝缘,安装绝缘,电场环境等不同,会产生各异的表现结果

一个跟魔术差不了多少的个人演示,能有多大的证明效力?
基于公认原理的图文说明,才是“证明”,**教授该懂吧

难道外省人都不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代,普遍科学尚未建立,随便一个庸才都能立足科坛
此一时非彼一时,**教授,你的“地心”说成不了科学

曾几何时,地心说还是“公认原理”,老六子,你都回到地心说的时代了!一介腐儒!

网友AM:
我看maychang可以给二菜这类教授当教授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88楼lyjian:说过了,能给出一个实力,就能给出第二个、第三个实例。
这不,再给你一个例子瞧一瞧

典型的只会拍脑袋做事的主。如果光靠肉眼看就能看出电路的本质的话,那还有那些高端仪器设备做什么?
LED亮,不代表输出就是低电平,输出方波LED也照样会亮。
挂个示波器,你才能真正看到真实的输出。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所谓的教授摸过示波器没有?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典型的只会拍脑袋做事的主。如果光靠肉眼看就能看出电路的本质的话,那还有那些高端仪器设备做什么?
LED ...

别人没有摸过示波器,你咋不挂个示波器试一试,只在这里介天地吼喊放空**!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lyjian:"LED亮,不代表输出就是低电平,输出方波LED也照样会亮。"
干净净一个与非门输入端悬空就能输出方 ...

你还别说,真有震荡的可能,比如当门的输入端的导线过长时。
只不过震起来可能会损坏输入保护二极管。

的确,很多设计规范建议处理好悬空的管脚,除了考虑功耗、干扰和可靠性等之外,防止振荡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H:
@djxf
直接输出方波的晶体/晶振也比较少见,至少我没见过,一般是输出正弦波,方波是经过驱动之后才有的

**教授使用的反馈太强,又没有采用什么特殊的措施,正弦振荡器输出近似方波,这是很正常的事。
仍以通常使用的单片机中外接石英晶体的振荡器为例,两个单片机引脚波形是不同的,片内放大器输出端波形近似方波,片内放大器输入端波形就比较接近正弦波。
实际上,**教授根本不懂正弦振荡器和弛张振荡器(目前多数教材中称多谐振荡器)的区别,也不知道正弦振荡器是如何振荡的。我已经发过一帖“评***《模拟电子技术》系列02(如112楼我贴的图)”,不过那帖仅讨论了***那书关于振荡电路错误的一小部分。以后我还会写三四篇,谈***那书中关于振荡电路的错误。
振荡电路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内容,本论坛著名网友HWM曾说“振荡电路本质上是非线性电路”,输出再漂亮的正弦波,也是非线性电路。**教授根本不懂这一点。

学习了。
***只会摆弄个仿真示波什么的,根本不了解许多原理,只知道“所见即所得”

网友AA:
本来不想搭理这几个了,不由得还是想说两句:
1. 现在学生学模电,见了不认识的海多了,能达到所见即所得就非常了不起了。
2. 写模电教科书,达到所见即所得,已经是三四百页。再高深的要求,是研究生的水平,就是上千页了。
上千页的模电教科书,等着maychang老爷子和老六子来写呢!

网友AA:
老六子,别光躲在家里吹空调。仿真你是不会的,跑出来,就给大家谈一谈怎么摆弄示波器,也算你没白活,如何?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lyjian:"LED亮,不代表输出就是低电平,输出方波LED也照样会亮。"
干净净一个与非门输入端悬空就能输出方 ...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待着,不要再这里发表什么“高论”了。你说的越多,就越说明你多方面的无知。
我还真挂示波器看过,下面是74HC05一个输入悬空时,对应输出脚(4.7K上拉)的输出波形,你好好看看。

至于输出脉冲,说明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无需炫耀。
这几个图,74HC05反相器大部分时间里都输出高电平,足矣证明它大部分时间里等效接受低电平。
从示波器上标注的日期时间看,确凿无疑。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老六子,别光躲在家里吹空调。仿真你是不会的,跑出来,就给大家谈一谈怎么摆弄示波器,也算你没白活,如何 ...

不好意思,本地气候宜人,不消控调,您也别操心
摆摆弄弄那是小孩子们的事儿,大人看看就中,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待着,不要再这里发表什么“高论”了。你说的越多,就越说明你多方面的无知。
我还 ...

说得好!

这几幅图,说服力太强了,且看**教授如何回复。

网友:
看你的原理图,好像正负极性反了。我用过欧姆龙的继电器,要特别注意极性。不然真的不动作的。

网友AC:
74HC05输入接一段约10CM悬空导线时的输出波形。

不能申请专利,其实也对。因为这个实验本身就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在网友的激励下进行的!
只可惜,都公开了,发明专利不能申请了!
122楼已经都预料到,都教给你了。
刚好是感应到的市电信号整形后的方波, 可见菜教授悬空论是多么的慌唐, (取了个菜ID,声明自已是菜教授, 冥冥之中天注定)

网友H:
@Lgz2006
**正偷着乐呢:又白白跟傻小子学了一手

有道理!

是maychang老爷子偷着乐:又白白地跟着元教授学了一大把,哈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打的快了些,出错了) 他的书也就卖出去了
菜教授就算学了一手也不会承认的, 那怕是心服了, 也一定是口不服, 太阳东升, 但他一定要说西升. 反正谎话说一千遍, 总有几个信的, 他的书也就专出.

网友AG:
**终于明白输入端为何禁止悬空了。

似乎天下只有虚教授才知道禁止悬空!
说悬空等效于输入低电平,只是给人们判断故障提供一个思考,并没有提倡悬空,也没有反对禁止悬空,哈哈哈哈哈哈哈。
悬空等效于输入低电平,与禁止悬空,根本就是两码事。

网友H:
最近两篇帖子比较热,一篇是本帖,另一篇是“请问这个三极管电路为什么输出波形不对”
https://bbs.21ic.com/icview-763472-1-1.html
两篇都大大偏离了楼主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教授跳出来回答问题,却在回复中出了纰漏,引起论争。
**教授在论坛里回复,不管论争结果如何,最终目的还是卖书。

说**教授,没有错。剪刀必是两半合成,从来没有单边的剪刀,一定是两把刀。那么剪刀菜,当然就是**教授啦。

网友AE:
叫我说中了,暗中乐着呢
春天里的剪刀菜  只可惜,都公开了,发明专利不能申请了!

春天里的剪刀菜  122楼已经都预料到,都教给你了。

死不认账,死不悔改!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待着,不要再这里发表什么“高论”了。你说的越多,就越说明你多方面的无知。
我还 ...

面对物理事实死不认账,所以说无知的是你!

网友AC:
哎,这就是所谓的教授!

点评春天里的剪刀菜  至于输出脉冲,说明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无需炫耀。

春天里的剪刀菜  这几个图,74HC05反相器大部分时间里都输出高电平,足矣证明它大部分时间里等效接受低电平。
*******************

网友AM:
引用 网友AC:
哎,这就是所谓的教授!

点评春天里的剪刀菜  至于输出脉冲,说明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 ...

输入端有PN结,还“并了个节电容”,导致感应电压正负半周不可能对称。
菜教授连这都理解不到,何必跟他多扯。

网友H:
122楼讥讽

133楼立场瞬变

原来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教的,脸皮够厚!

网友AM:
老菜好像罢进这个贴子了, 转别的贴子打太极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继电器线圈接反了。

有些小继电器里是有永磁铁的,我看到一个松下TQ2-5V里面就有永磁铁,线圈接反了,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