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放电保护

楼主(2014-06-04):
磷酸铁锂放电保护一般都是有专门的芯片控制,但很少用继电器控制放电电压关断。继电器控制和芯片控制相比有什么利弊?

网友A:
继电器本身的功耗太大,体积也太大。

网友B:
继电器费电,响应卖,寿命低,接通瞬间线圈启动电流大;
负载电流大,搞不好还会产生电火花……

网友C:
搞不好 继电器触点粘连,分不开
继电器体积多大啊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磷酸铝锂电池里面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磷酸铝锂电池里面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这位兄弟能上个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图看看吗

网友E:
我100Ah的铁锂电池是自己DIY的保护板,用的MOS管,狗一下“100Ah、12V铁锂电池组及DIY 500A保护电路”第一个就是,里面有电路图。
垃圾百度很难找到。

网友F:
可以用电池管理芯片加大功率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