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哎;
自己根据要求设计一个好了;

网友B:
看你要什么样的
温度到了 断开回路
可以看看这种:
KSD301系列突跳式温控器是小型双金属片温控器,属温度继电器类器件。利用碟型双金属片在温度作用下产生瞬
间跳动的原理,通过机构的作用,使触点迅速动作,达到断开或接通电路的目的。其工作温度固定,无须调整;动作
可靠干脆,电弧小;使用寿命长;无线电干扰小。

网友C:
LM35温度芯片,自己用AD或比较器设个门限

网友D:
使用温度继电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