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绘图软体的 layout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4-06-04):
有一EAGLE 绘图软体的 layout问题请教大神;

  在电路板上有一些需能通过大电流的走线,
但这些走线若要通过大电流的话(比如大于10A),
因板子之空间限制无法用太粗走线,
所以若想要将这些走线表面之防焊漆去除,
使其表面能加上焊锡以加大容许流过之电流。
要以上述之方式的话,在EAGLE绘图layout上要如何做才达到?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如图中箭头所示之top层走线,
该走线需通过大于10A之电流,
若按照一般未再进一步处理之layout划法,
则此走线上面都会有一层绿色的防焊漆,
但我想将此处之防焊漆去掉,使其表面后续能吃焊锡才能加大其通过之电流量。
若要达到此目的,该如何处理?

楼主:
已经过了快一周了,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这问题的?

网友A:
输入wire 命令, 然后让wire工作在 tCream 层, 顶层焊膏层 .

楼主:
所以只要在原来的线路上,再加上您所说的方式,於tCream层上以wire指令画线覆盖於此线路上,
此时就能将原线路上想去掉的防焊漆去掉,对吗?

楼主:
補充一點:

剛剛在網路上爬文,提到以下內容:
「sloder mask是负片,即开孔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paste mask是正片,即开孔的地方是需要上焊锡膏的。
在Eagle里, solder mask对应是stop层, paste mask对应的是cream层,solder mask比焊盘略大点,paste mask比焊盘稍小点。 」

照此说法的话,
pcb板上要开绿油(防焊漆)的地方是画线在 tStop层上,
要上焊锡膏的话是画线在tCream层上,
那我要的方式不就要各画一条线在tStop层及tCream层上了? (在pcb板上开防焊漆,以及打件时上锡膏)
还是只画线在tCream层上即可?

网友B:
就是在你的导线上开阻焊即可,开了阻焊然后再焊接的时候上面堆焊锡.
在Eagle中应该是Solder resist 层画上几个线条来决定你堆锡的面积即可.

网友C:
楼主是想要这个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你的导线上开阻焊即可,开了阻焊然后再焊接的时候上面堆焊锡.
在Eagle中应该是Solder resist 层画上几 ...

请问riverpeak大神,
Solder resist 层,它是对应EAGLE上的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要这个效果么

diypcb 大神,
是的,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将某几条走线上之防焊漆去除。

如同我先前的问题,
(1) 若pcb要这样处理的话,是画线在 tStop层上,对吗?

(2) 依照您的板子的方式,它在过锡炉时可以吃上焊锡,
    可是那是对有DIP零件而言,
    但若是完全是SMD零件的板子,板子它不会过锡炉,只会在打件前上锡膏,
    所以若要它打件后这些线路也能吃锡,那就要在tCream层上再另外画线? 这说法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pcb 大神,
是的,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将某几条走线上之防焊漆去除。

大神不敢当,呵呵
1:是的,阻焊层要画线
2:如果全是贴片的板子,锡膏层加上这些线,如果线条比较宽的,就处理成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不敢当,呵呵
1:是的,阻焊层要画线
2:如果全是贴片的板子,锡膏层加上这些线,如果线条比较宽的, ...

再一个问题请教,
关於第2点提到的,「线条比较宽的,就处理成虚线」
这指的是什麼? 方便以实际图例作说明吗?

网友C:
红色也就是阻焊层的线条,也就是要上锡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也就是阻焊层的线条,也就是要上锡的部分

不好意思,
看了这图还是有一些疑问;

这类加虚线的用途是什么?
何以不是加上连续的线而是加上虚线?

因为原本在导线上开阻焊绿漆的用意是要吃锡以通过大电流的,
若是不连续的虚线,不就造成部份线段无法承受大电流了吗?

网友D:
楼主是台湾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