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通量降低要从哪些方面分析

楼主(2014-06-04):
你好。。最近做的产品大部分都有光通量降低的情况。。我想问下我应该 从哪些方面去查明原因啊。。

楼主:
首先不知道您做的是什么产品;我个人的建议是:

1.首先是与你要对比的LED产品两张不同的晶片参数纸,比较最小,中间值和最大值的差别;

2.比较一下原材料,比如支架的角度,胶水是否有更换或者过期;

3.工艺的比较,直插的话,检查一下支架插入的一个深度;大功率要检查透镜的一个盖进的位置是否到位,SMD检查一下胶量;

4.检查一下测试电流是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