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10SIP问题?

楼主(2014-06-04):
C8051F310这个IC我同时用了IIC和SPI还配置了外部晶振,IIC占用了P0.0和P0.1外部晶振占用了P0.2和P0.3
请问SPI的SCL MOSI MISO NSS四个引脚该如何分配?

网友A:
用配置向导软件,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配置向导软件,一目了然

谢谢:请问用哪个配置向导软件?我还没用个这种软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哪个配置向导软件?我还没用个这种软件呢。

新华龙网站上有,可以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哪个配置向导软件?我还没用个这种软件呢。

RT:

楼主:
假如不用配置向导软件,如何知道SPI的SCK MOSI MISO NSS四个引脚被分配到哪些I/O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不用配置向导软件,如何知道SPI的SCK MOSI MISO NSS四个引脚被分配到哪些I/O上面?
...

看芯片资料,看懂了就明白了...

网友C:
同时用IIC和SPI的话,IIC的管脚只能排在SPI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用IIC和SPI的话,IIC的管脚只能排在SPI后面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IIC的SDA和SCL因该被分配到P0.6和P0.7。

网友D(2015-03-28):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