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关stm32 中断接收,中断进去一次以后,第二次就进不去了

楼主(2014-06-04):
中断第一次可以进去    第二次开始就进不去了    求指导

楼主:
    唉   竟然没人帮忙啊

网友A: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 试试

网友B:
光给这个,看不出什么问题,具体现象是什么?自己仿真看看标志位是否能再次置位。。。找出原因

网友C:
中断程序,改短点看下,是不是响应不及时

网友D:
外面是怎么发送的呢,是不是只是发送了一次没有进行定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是怎么发送的呢,是不是只是发送了一次没有进行定时发送。

用的串口调试工具发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给这个,看不出什么问题,具体现象是什么?自己仿真看看标志位是否能再次置位。。。找出原因 ...

暂时确定的是  串口调试工具有点问题    换了一个    等下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串口调试工具发送的啊

先试试在中断里设置标志位,然后再在主函数里判断处理。

楼主:
为什么只有加了延时   数据才能完整接收

楼主:
@限量_个性。 @mmuuss586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延时以后   终端才能完整接收到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限量_个性。 @mmuuss586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延时以后   终端才能完整接收到数据  ...

你发送中断开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送中断开了没有啊?

没开   但是我这个发送是在main函数while里面发的啊     需要开发送中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开   但是我这个发送是在main函数while里面发的啊     需要开发送中断吗?

不需要开发送中断;
至于你为什么加延时才可以接收到完整的数据?你把程序打包发上来看看

楼主:
第一个数据好像丢失了    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这个是程序包   @mmuuss5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 试试

帮我看下程序吧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程序吧    谢谢

我来了

网友C:
接收中断程序看了没啥问题;
发送子程序,加上这个看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网友C:
void US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中断程序看了没啥问题;
发送子程序,加上这个看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 ...

可是现在是接收的时候第一个没了      所以我在想那个数据去哪了

网友E:
库里面串口中断例子现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   竟然没人帮忙啊

网友G:
楼主你对这个变量(Uart1_Rx_Num)的使用,逻辑上感觉有点混乱。。。主程序不断清零,中断里++。。。。
可能你有自己的算法,不过这种使用方法觉得有些不妥。。。。
另外加延时的问题,你可以判断一下发送完成后再继续发送,可以不用加dela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   酱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对这个变量(Uart1_Rx_Num)的使用,逻辑上感觉有点混乱。。。主程序不断清零,中断里++。。。。
可 ...

Uart1_Rx_Num  在主程序中是满足判断条件以后才清零的      怎么判断发送完成

网友G:
引用 楼主:
Uart1_Rx_Num  在主程序中是满足判断条件以后才清零的      怎么判断发送完成 ...

看手册呀。。。懒得看的话就查寄存器啊。。。uart的寄存器少的可怜哦,看status reg啊。。。。
看你的数据丢失,感觉像是对变量Uart1_Rx_Num使用不当,覆盖掉导致的。。。可以一个一个数据的接收试试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US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有用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   酱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    谢谢

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了?

现在就是有个问题  每接收大概10数据  就会有次数据失误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