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中设置存储器地址与CMD地址不一样

楼主(2014-06-04):
DSP/BIOS中设置存储器地址与DSP/BIOS自动生成CMD文件中地址不一样,比如在BIOS中MEM设置SRAM地址为0X020000,长度为0X20000,生成CMD文件中SRAM起始地址为0X040000长度为0X40000,用的芯片是C5509A,SRAM在CE0空间,软件为CCS3.3。
在程序中分配到SRAM的数组地址又是0X020000,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是一个是字地址   一个是字节地址

网友B:
TI  dsp 中的地址可以使用字节地址,也可以使用字地址,两者之间刚好为2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