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的续流二极管选型

楼主(2014-06-04):
请问下有人知道在500W48V电机驱动电路里,在场效应管两端加的续流二极管该选什么型号吗?电机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是1A,我现在是空载调试,二极管耐压耐流该怎么选呢!谢谢大家赐教!如果能告诉我场效应管该怎么选就更好了!因为我只知道场效应管耐压要选2倍额定电压。不知道耐流怎么选!有些网友说如果MOS管里自带有二极管那就不用再在外面并联二极管了,是这样吗?我选的75N75,耐压耐流75V75A,但老烧管子,是不是因为没加续流二极管还是管子耐压太低了?

网友A:
现在是烧二极管还是烧MOS管啊?

网友A:
二极管;
耐压选2倍以上;
电流选5倍以上,电机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另外选择快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A:
纯属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
耐压选2倍以上;
电流选5倍以上,电机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谢谢版主回答。我目前是没有在MOS外面并二极管,然后烧的是MOS管,电机是48V500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电流是1A,我一直是空载调试,请问我烧管子是因为没并联续流二极管还是我管子耐压不够呢(管子选的是75N75,耐压耐流75V和75A)。附件是我的驱动电路图。我烧管子的情况是这样的,上电后电机正反转正常,关电源后再开电源,电机不转,然后发现有一组管子的上下桥都坏了,不知道是在拔电源后烧的还是再上电的时候烧的

网友A:
明白了;
那你续流二极管可以不加;
要加也是加负载2端,由于你要控制正,反转,加二极管管肯定不行,加阻容吸收电路吧;

网友A:
MOS只要散热够,你这个型号的功率够了,;

上电:要加逻辑保护电路的,防止上下桥同时导通;
断电:主要考虑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

你控制的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只要散热够,你这个型号的功率够了,;

上电:要加逻辑保护电路的,防止上下桥同时导通;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答,我控制的是无刷电机,我也在MOS管加有散热片,程序里驱动信号设有3us的死区时间,电机运行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问题总是出现在上电源48V一瞬间或者拔掉电源一瞬间,管子是被什么击穿了呢?请问具体阻容吸收电路怎么加?

网友B:
建 议你用带使能端的驱动IC,在15v供电平稳后才全能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答,我控制的是无刷电机,我也在MOS管加有散热片,程序里驱动信号设有3us的死区时间,电 ...

反向感应电动势吧,拔掉电源的时候,相当于紧急刹车;
你看看ST或TI的无刷驱动方案应该有参考原理图的;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有原理图

网友C:
也许上下电浪涌干扰了MCU,输出状态被破坏,MOS上下桥同时导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有原理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上下电浪涌干扰了MCU,输出状态被破坏,MOS上下桥同时导通烧掉。

它基本都是烧B组的上下2个MOS管,其他A,C相倒是少一点。那请问怎么改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恩,不客气

网友D:
死区时间加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区时间加长看看

你好,3us5us我都试过,貌似不是死区的问题呢,因为运行中没出现问题的,总是断电瞬间或者是启动瞬间出的问题

网友E:
围观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应该是MOS功率不够吧

网友F:
或者断电的瞬间上下桥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MOS功率不够吧

请问选型怎么选呢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MOS功率不够吧

你好,请问怎么选MOS管的耐压耐流呢?

楼主:
大家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是管子耐压不够,应该选额定电压的3倍!

网友G:
我觉得是你驱动MOS管的串联电阻值选的太大了,分别是20欧姆和47欧姆,导致MOS管在开关速度变慢,损耗过大,导致MOS管过热。试试把电阻换成0欧姆或者1欧姆试试。
我觉得不是耐压问题,2倍足够了

网友G:
选额定电压的3倍,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网友H(2015-07-05):
引用 网友G:
选额定电压的3倍,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有理论支持么 该怎么选

网友I:
楼主可以这样试试;不加母线电压和空载时,看看上电掉电瞬间的GS波形;把母线电压减小,看看上电掉电瞬间的GS和DS波形,看看有没有误开的情况

网友J(2015-08-06):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我目前是没有在MOS外面并二极管,然后烧的是MOS管,电机是48V500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 ...

U1是什么器件

网友K:
分析上电,掉电过程,加上电,掉电逻辑保护

网友L(2016-02-29):
看着楼主使用的驱动芯片 很像是IR的2103芯片 最近也在搞这个 不知道可不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M(2016-04-03):
楼主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不,能带一下小弟不

网友N(2016-05-21):
不错,学习了,我觉得是VGS电压太高了

网友O(2016-07-10):
引用 楼主:
它基本都是烧B组的上下2个MOS管,其他A,C相倒是少一点。那请问怎么改进呢? ...

您好,我做的也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做出来的板子正转正常,一反转就把B相的两个MOS管烧短路了,请问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您的问题是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电机48伏700瓦,应该选续流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参数呢?请教教我这个刚入门的,先谢过了!

网友P(2016-08-26):
上软启动!…

网友Q(2017-02-25):
建议先把mos驱动前面的300r电阻取下,连上电机,手动转动转子,用示波器测量不同的霍尔值情况下单片机pwm输出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测量下单片机上电瞬间pwm输出引脚是否是高电平,这样上电瞬间管子是会导通的。

网友R(2017-05-28):
每一次启动200NS延时

网友S:
MOS耐压可以考虑加大,并使用双向TVS吸收反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