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单片机写保护问题,急啊。

楼主(2014-06-04):
使用stm32F100c8单片机,IAR 6.7,在进入debug是出现 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d error.请问是芯片被保护了吗?我把boot0拉高用RAM启动也无法进入debug模式,如果是那么该如何清除写保护?谢谢。

网友A:
从报错信息来看,像是调试时,烧写flash出错。

第一,可以烧一个运行在SRAM中的项目,看是否能够正常连接、下载、调试

第二,用STVP读一下该芯片的option byte,看看读写保护如何?

网友B:
实在不行,可以ISP下载程序看看,还解决不了,只能换芯片了;

我折腾了几天,有块板子就是连不上,JTAG,SWD,ISP都不行,其它板子可以;
实在没办法了,换芯片OK

网友C:
用Flash loader demo 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报错信息来看,像是调试时,烧写flash出错。

第一,可以烧一个运行在SRAM中的项目,看是否能够正常连接 ...

谢谢,使用stlink v2下载器,同时拉高boot0和boot1,也就是你说的在SRAM运行项目,但是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这个可以判断是写保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可以ISP下载程序看看,还解决不了,只能换芯片了;

我折腾了几天,有块板子就是连不上, ...

谢谢,我再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lash loader demo 清空?

用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报错信息来看,像是调试时,烧写flash出错。

第一,可以烧一个运行在SRAM中的项目,看是否能够正常连接 ...

香主我两个办法都是试过了,读取出来的option bytes 正常,没有被保护,估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香主我两个办法都是试过了,读取出来的option bytes 正常,没有被保护,估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

恩,有可能

网友D:
ST半年没玩了!
顶一下!

网友E:
建议换片子吧

网友F:
讨论过程,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很喜欢这种学习氛围,不错。

网友G(2018-04-0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只要程序一超出1C00就出错,换片子也一样。怎么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只要程序一超出1C00就出错,换片子也一样。怎么解?

可能是无意间被加密了。我拿来用ISP全部擦除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H:
我用的MDK,没法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