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PAK封装怎么加散热片

楼主(2014-06-04):
大神们,
  见附件图,一款功率OP,封装为DDPAK,贴片的,上面需要流过大电流,这个散热片怎么加啊?头大。。。。
  多谢啊!

网友A:
PCB 铜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铜片散热

预计上面将消耗3W的热量,这样估计是非常热了---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用PCB铜片散热。。。
多谢啊!

网友B:
正反面铺铜,加过孔散热;

这样散热效果好了点,考虑在反面焊接一块小铝片。。。。

网友C:
只能想到覆铜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