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时钟

楼主(2014-06-04):
在程序中没有RCC_ADCCLKConfig 函数时,通过串口得到的ADC时钟频率是36MHz,可是一些例程中认为此时的ADC时钟频率是9MHz,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dc时钟太笼统.
比如说adc的模块输入时钟,adc采样时钟...后者比前者低不少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芯片参考手册的【时钟树】那个框图,可以看到ADC模块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PCLK2时钟经过ADC模块内部的分频因子(就是RCC_ADCCLKCofing函数配置的)才输入给ADC模块。

并且,F1的ADC模块,经过各种分频后,模块最高时钟是14MHz,哪里来的36MHz。。。?

网友C:
串口得到的ADC时钟频率是36MHz?你这个是怎么得到的,参考的谁的例程;

ADC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可以把相关寄存器读出来看看,要自己实验,看PDF资料,而不是看别人说是多少M

楼主: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f(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printf("\r系统时钟源是PLL\r\n");
        }

        printf("\r SYSCLK :%d Hz\r\n",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printf("\r HCLK   :%d Hz\r\n",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printf("\r PCLK1  :%d Hz\r\n",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printf("\r PCLK2  :%d Hz\r\n",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
        printf("\r ADCCLK :%d Hz\r\n",RCC_Clocks.ADCCLK_Frequency);
}
最后输出的是 36000000

楼主: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加上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时,最后输出是9000000,我是看了很多例程并没有最后一句,可是也说时钟频率是9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