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可以用DC-DC电源芯片的输出 做基准电压吗?

楼主(2014-06-04):
匿名
??看不懂 ,

网友A:
看你对精度的要求;
DCDC的纹波比较大

网友B:
看你的DA输出精度要求了,
精度不高,那基准 飘点无所谓
匿名
可以用带恒压源最好。

网友C:
看需求啊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啊

网友E:
那DA输出的精度会很差并且有变化。

网友F:
产品最好不要这样搞,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G:
DA要求本来就比较精准,你用一个DC/DC输出的肯定不是很好。
如果实在要降低成本的话,建议再加一个LDO。

网友H:
最好不要吧 ,DCDC输出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