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dr 伪指令

楼主(2014-06-04):
arm 的伪指令 ldr
先上例子
COUNT EQU       0x40003100
……
LDR       R1,=COUNT
如果定义一个宏的话,我知道执行完此指令后r1 寄存器的值就是0x4000310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在C语言中插入这条汇编指令,大致的代码如下
{
  int COUNT=100;
  __ASM__("ldr r8,=COUNT");
}
但好像会有问题,请教大神,这样写可以不,如果想在c语言中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应该如何写

网友A:
不懂汇编,帮顶

网友B:
在 Keil MDK 里, 可以
    __asm
    {
        MOV r8, COUNT
        LDR  R0, [R8, #0]
    }

不同的编译器, 写法是不同的. 另外, 内嵌汇编并不支持 Thumb 指令, 在 Cortex Mx 里就不能使用. 而只能使用 嵌入式汇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Keil MDK 里, 可以
    __asm
    {

现在我的count是个大于256的32位数啊,这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1、COUNT是一个变量,获取它的地址,使用LDR R2, =COUNT。然后,获取变量的值,使用 LDR R1,[R2]。这时,COUNT的值可取32位内的任何值。2,使用MOV R1,#立即数 的形式,要求立即数必须是2的n次方,不以是否大于256为限制。3、C语言下的写法那就更简单了。 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1、COUNT是一个变量,获取它的地址,使用LDR R2, =COUNT。然后,获取变量的值,使用 LDR R ...

高手,LDR R2, =COUNT这个是用来获取COUNT这个变量的值还是地址?高手能否再详细解释下
还有,这种写法的话好像count如果声明是个局部变量的话,在ARM-GCC编译环境下会报错,但是换成全局变量的话好像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1、地址。2、局部变量如果在堆栈中,并且在其生命周期内,应该不会报错,因为它肯定有地址。如果局部变量在通用寄存器中,肯定报错。

网友C:
对于ARM7,寄存器R0~R3用作参数传递,R4~R11用作局部变量,当局部变量较多,多得寄存器放不下时,才会放在堆栈中,所以,一般下,局部变量放于寄存器中,当然就没有地址了,有的是寄存器编号。楼主可以看看汇编,看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ARM7,寄存器R0~R3用作参数传递,R4~R11用作局部变量,当局部变量较多,多得寄存器放不下时,才会放在 ...

多谢,了然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