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与电池问题

楼主(2014-06-04):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销售,但是一直有不良退回,而且是大批量的,都是锂电池无法充电的原因造成的退货,现在的现象是产品插上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电池无法充电,但是我维修的时候只是把电池与主板的连接线重新焊接了一下,就可以开机工作了,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希望高手大侠帮忙解决一下。(注:正常的产品不焊接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开机工作的)先谢谢了啊!

楼主:
大侠帮帮忙撒,跪求!

网友A:
把图贴上

网友B:
感觉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
暂时无法上图,因为程序不是我写的,我现在一直怀疑程序出了问题,但是程序设计员固执的认为程序没问题,我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程序出问题还是我的电池与电源适配器不匹配

网友A:
哎 没图不好说
不能开机的,你量了电池电压吗? 插上电源 你量了各点电压吗?
按了开机键后 各点的电压?
如果说和软件扯上关系,检测电池低电压的阀值多少?是否过低 开不了?

还有种就是充电管理 切换那边的电路问题,低于多少电压 这部分电路不工作的,所以没法开机 。以前有个MP3 过放后开不了,每次都要拆机 电池取下 稳压电源充点电 焊回去 才开得了。这属于设计问题。

楼主:
电路设计的低电压提示是3.6V,但是我维修的电池有些还是4V左右的还是无法工作,无法开机。。。。。。。。。。。。

网友A:
或者说 开机电流太大了,瞬间跌至3.6以下  所以也开不了机

网友A:
锂电池 一般设置3.2V 关机 3.4 低电压报警
你3.6 有点早啊

网友C:
这个跟你的电路设计有关,没有具体的相关信息无法进一步判断。

网友D:
电源问题!
按图索骥!

网友E:
又想解决问题,又想保密。太难了。
都做成这样了,还保密?!

网友F:
如果无法开机,而且电池电压正常,焊下电池,再焊回去,就好了。
这说明什么?
大部分是软件的原因。死机了,重新上电就好了。
你想保密,可以,关键是要提供其它信息。
如果你连描述故障的能力都没有,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G:
估计硬件问题可能性大,前几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设备不能启动,拔下电池重插就好了。我这边是电池阈值设置的问题,楼主可以好好查查。

网友H:
是不是后面电容太大了,瞬间电流过大,无法启动?
你拆线的时候正好把能量泄放掉?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你这个电路应该没有硬开关直接通断电源,而是通过软件开关机的吧?
如果软件死机或者硬件锁死,自然无法处理既定的流程。断开电池就相当于对MCU进行了彻底的复位,重新开始执行。
例如很多手机,死机后只能扣电池恢复,就是这个道理。

不带电池的设备要可靠很多,只要复位没问题,有电就运行,无电就彻底停机,下次上电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你的MCU有复位脚的话,手动复位一下试试,看是不是软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