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V1对直流是短路。

看看三极管工作点,你就明白了。基极直流电压现在远小于Vcc/2。

网友B(点评):
眼光够锐利的,偏置点设计不当,粗心大意导致的。

网友A:
《电路基础》里面的问题。

楼主:
哦,忽视了V1对直流是短路,现在把R5换成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忽视了V1对直流是短路,现在把R5换成电容就可以了

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加上电容隔直,偏置电压就正常了,不会被V1拉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电容隔直,偏置电压就正常了,不会被V1拉低

若是电阻,偏置电压会被V1拉低多少?

网友:
呵呵,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D:
你可以放个电压表看看直流电压嘛。。。。。。

楼主:
这个图,为什么发射极的直流电压(8.55V)要比基极的(7.34V)要高?

网友E:
楼主能否把这个仿真软件发我,我的安装包有问题不能正常使用。谢谢楼主。2237770147@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为什么发射极的直流电压(8.55V)要比基极的(7.34V)要高?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