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直流电机接法

楼主:
手上有一个直流电机,标称9V工作电压,但接线端有4个接线点,分别标着+,-,P,F,+和-应该是接电源,请问P和F是接什么呢。电机是录音机里的电机,那个4脚的元件型号是LA5512

网友A(2014-06-04):
这类电机需要驱动才能旋转,可恒速变转矩。楼主去看看原机的电路板,上面有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