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2812程序下载到片内FLASH后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4-06-04):
我用片内RAM调试好的程序换了一个FLASH的CMD文件下载到FLASH后,拔掉电路板的仿真口,CPU没有工作,必须连接仿真器在CCS里点“RUN”程序才能跑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按复位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复位键了吗?

自己画的板,根本没弄复位键。。。已经找到原因了,按照网上教的在CMD里写了一个starter替代.reset就好了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虽然下载到flash
但是了解上仿真器run后还是在ram里面跑
建议你发帖将网上教修改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啦

网友C(2019-01-16):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板,根本没弄复位键。。。已经找到原因了,按照网上教的在CMD里写了一个starter替代.reset就好了 ...

能共享下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