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一款多段定的ic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吧?

不是的,单片机控制的一种多段定时的IC
由于单片机管脚不够,所以找个和它配合的

网友B:
多段定时的关键在于软件的编写。管脚不够可以重选单片机,也可以扩展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单片机控制的一种多段定时的IC
由于单片机管脚不够,所以找个和它配合的 ...

定时还是用单片机,单片机之外的芯片,恐怕仅仅是I/O口扩展和驱动。

楼主:
谢谢 大侠指点了

楼主:
哪位高人编过这样的程序,或相关的框架思路 给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