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个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最近做的pic16的串口通信,一直接收乱码。写了个小程序进行串口通讯测试,在示波器上显示发送一位的时间是104us,我觉得波特率9600没什么问题。我试着发送0x55,示波器和串口助手显示正常,发送0xAA串口助手上显示AE而示波器上不稳定。我将发送一位的时间调至105us,串口助手显示正常,但示波器数据还是不稳定。
我将测试程序放入源程序,收到的还是乱码,求助大神

网友A:
有没有问题算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是什么"觉得"之类的说法

网友A:
1000000/9600 = 104.17

这个时间没有问题,串口通信误差2%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00/9600 = 104.17

这个时间没有问题,串口通信误差2%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 ...

104us我是算过的,现在的情况是我在程序里加了个串口通信小模块测试,0x55是准的,0xaa就不准了,其他的数也是有准的,有不准的,0x01、0x07就是输出有误的
pic16lf1947的片子
    BAUD1CON = 0x08;    /*BRG16=1*/
    RC1STA = 0x90;  /*允许接收*/
    TX1STA = 0x24;  /*允许发送 BRGH=1*/
    RCIE = 1;
这是我串口的设置,数据放入整体程序后,发出来的就成了乱码了

网友A:
通信位数设置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位数设置对了没有

位数是8,把波特率设为4800后通讯正常,我打算测试pic引脚信号、max232入信号和出信号再确定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网友B:
硬件有可能 先排除硬件吧

网友C:
加一个储能电阻试试,就在单片机的电源盒地之间,有可能是接收位的高位接收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