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32通过H桥控制直流电机,但在系统上电、掉电时中电机转动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把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A:
控制脚加大电容试下

网友B:
第一:在上电的时候,设置控制H的端口都为不允许H桥输出的电平状态;
第二:再将其设置为输出模式、强推挽输出模式以及工作频率;这样它就不可能转动一下了。

网友C:
看看你的STM32的引脚初始状态。上电时引脚没初始化时,会处于一个电平状态,如果此状态你的H桥恰好导通,那电机就转了。
掉电时转动就不太清楚了,最好发个图来看看,是不是电容放电影响什么的~

网友D:
MCU在复位时引脚的状态不定,有可能导致H桥导通。

网友E:
上电初始化首先将其输出处于关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