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该如何和手机APP连结呢?

楼主(2014-06-04):
不知道在这里问合不合适
我用PSOC 29466做了一个温度监控系统
当温度改变时,就会透过蓝芽传送数据
晶片端仅需输出资料,接收端仅需接收
已经用笔电自带蓝芽和C#沟通成功了
现在想用手机APP达到相同的效果
请问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A:
主要是蓝牙传输部分;手机一般支持蓝牙4.0可以向下兼容;所以你的硬件上面只要做到2.0就够了;但是蓝牙有传输距离限制。而且手机应用开发要寄予安卓或者IOS;个人感觉意义不大;不如直接在监控箱上直接装一个显示器和一个报警器就行。现在淘宝上也有一种可以发送短信的;感觉那种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