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布局和走线的问题

楼主:
    如图,目前的设计是晶振放在板子背面,走线经过了一个过孔,10MHz有源晶振。现在主管要求将晶振放在顶层,走线不能经过过孔,担心出问题。首先我知道一般原则是晶振走线不经过过孔,但是考虑到到整体布局美观性,我还是倾向于将晶振放在底层。在以前的公司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设计,有源晶振50M,没有出过问题,但是没有实际量产过。
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经验,或因此出现过问题的??

网友A(2014-06-04):
晶振都是有源的,自然可以,晶体则不行。

网友B:
路过帮顶,为什么晶振放顶层不过过孔会出问题呢

网友C:
1、放在那一层要考虑SMT、DIP加工时是否方便。
2、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但因为晶体或者晶振一般是金属外壳的,有过孔在下面的话,绝缘油覆的不好的时候,容易和外壳短路。

网友D:
改吧,技术问题是一方面,领导的要求是另一方面

网友E:
最好放正面,放反面不会影响你MCU的工作;
搞不好EMC方面过不了,另外你50M已经不低了;
可以用5032封装,成本没要求的话也可以用LINEAR的振荡器,SOT-2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为什么晶振放顶层不过过孔会出问题呢

:还有这奇葩问题,dizzy:,这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吧,技术问题是一方面,领导的要求是另一方面

正解,:handshake改是必须的,只是就技术方面想和大家交流一下: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都是有源的,自然可以,晶体则不行。

:handshake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样:lol,,

楼主:
此贴已结,谢谢大家关心,借用大家的回复,总结下我的个人观点:
1-技术问题是一方面,领导的要求是另一方面
2-晶振都是有源的,自然可以,晶体则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奇葩问题,dizzy:,这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啊

看错了好吧,大神,在这么牛X的大神面前丢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放在那一层要考虑SMT、DIP加工时是否方便。
2、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但因为晶 ...

“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1、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有正弦,有方波,大部分应用和产品方波居多。
2、电磁兼容方面,更看重上升下降沿的陡峭程度dV/dt。1M的方波有可能比10M的正弦波辐射、传导骚扰严重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1、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有正弦, ...

不要脱离上下文讨论某个问题,否则就没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脱离上下文讨论某个问题,否则就没意义了

就本楼主的问题而言,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我不这么认为,理由前面描述过了。:)

网友G:
感觉像allegro画的板子。
1.10M以下的晶振,如果走线很短,直接表层走线即可。考虑到晶振较重,建议放到主元件面。
2.较高频率的晶振,长距离走线时都要放到内层,地平面屏蔽,换层处50mil内加地过孔。
以上仅是我的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好吧,大神,在这么牛X的大神面前丢脸了

我不是大神,就是技术小兵一枚,而且大家纯聊天交流而已,没有什么丢不丢脸的说法: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allegro画的板子。
1.10M以下的晶振,如果走线很短,直接表层走线即可。考虑到晶振较重,建议放到主 ...

:DPADS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M属于比较低的频率,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不高”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1、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有正弦, ...

是实话对“电磁兼容”还没有具体的理解,呆了两个公司都没有这方面的测试条件,平时只能根据经验来设做计。是不是有专门测试“电磁兼容”的设备或者软件, 求科普:shutup: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实话对“电磁兼容”还没有具体的理解,呆了两个公司都没有这方面的测试条件,平时只能根据经验来设做计 ...

高速电路信号完整性、EMC方面的东西最终你会发现还是模拟方面的范畴。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电容”、“电感”、“电场”、“磁场”的特性问题上。

网友H:
有个晶振垫的东西,用上后就不用担心"短路"了

网友I:
短引线,屏蔽地做好...

网友:
“技术是一方面,领导的要求是另一方面”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