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在Keil for arm下如何声明一个常量数组

楼主(2014-06-04):
如题,我在网上找了没找到,第一次用Keil开发,以前用IAR,试了const 和code两个关键字,不好用,请指点!

网友A:
看KEIL帮助

楼主:
就是用const关键字,我看错了报错的行号。

网友B:
用const
static const u16 ASCII16x24_Table[2]={111,2222);

网友C:
const int abc[10]={1,2,3,4,5,6,7,8,9,10};

网友D:
在帮助手册里查找const,里面一般都有一些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