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如何设计?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稍微系统的看一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楼主:
哪个版本的比较好的,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B:
找你要使用的那颗IC的应用指导看看,上面会有。。。

楼主:
使用的IC资料很少,网上几乎找不到。。。

楼主:
我本来不是搞开关电源的,BOSS突发奇想。。。。

网友C:
看参数,是用于驱动LED的,准备用哪家的驱动芯片,就向他们要资料。

楼主:
第一次弄开关电源,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