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VS1003B做MP3出问题了。。

楼主(2014-06-04):
用VS1003B做MP3出问题了。。开始的时候,是用的网上买的模块,没有问题,现在按照模块的电路画的自己设计的板子上,出现如下问题:
1.VS1003的SPI慢速和SPI快速的时候,都配置成SPI_BaudRatePrescaler_8。播放正常,但是声音特别轻。
2.VS1003的SPI慢速配置成SPI_BaudRatePrescaler_4,SPI快速的时候,配置成SPI_BaudRatePrescaler_8。播放速度特别慢,感觉是卡带一样,声音响度正常。
3.VS1003的SPI慢速 配置成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快速的时候,配置成SPI_BaudRatePrescaler_8。 根本没有声音播放出来
不知道谁有没有跟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
你现在唯一的区别就是板子自己不一样吗(一个自己画的)?

网友B:
spi速度和声音有关?怎么感觉不像呢?

网友C:
可能你时序有问题吧?!
你的MP3模块和MCU是在一个板子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
你现在唯一的区别就是板子自己不一样吗(一个自己画的)?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速度和声音有关?怎么感觉不像呢?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时序有问题吧?!
你的MP3模块和MCU是在一个板子上么?

买的模块是用杜绑线连的,自己画的,是跟MCU在一个板子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

你用别人模块也是这样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别人模块也是这样子么?

不是的,是不是我的元器件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不是我的元器件或者芯片有问题。

少考虑芯片级,多考虑电路级
除非你是完全不变的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考虑芯片级,多考虑电路级
除非你是完全不变的抄板

我是根据他们的原理图来画的。。看来只能 用他们的板子了。。

网友D:
调整一下电路参数试试!

网友E:
考虑给的电路的准确性有些商家给的图与开发板不一致,其次看看期间参数是否一致主要是阻容。只要期间不买假基本是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给的电路的准确性有些商家给的图与开发板不一致,其次看看期间参数是否一致主要是阻容。只要期间不买假 ...

恩,我再仔细 看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