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14-06-04):
本人是单片机新手,用pic16f1783做一个电压表,驱动数码管显示电压。用电脑USB连接kit 3.5(国产)给目标板烧写程序,烧写成功,数码管显示数字,单片机运行很正常。移除kit 3.5,用5V电压接到目标板,数码管无显示,复位电路10K接MCLR,外部晶振。相同故障目标板2块。正常运行目标板1块,相同的程序,相同的硬件,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此类现象,就好像脱离kit 3.5,目标板不跑程序。

网友A:
1、MICROCHIP从来没有KIT 3.5这种东西。
2、检查自己的CONFIG有没有正确的设置。

楼主:
版主您好,我用的是国产的,后面有括号说明,因为资金原因,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ICROCHIP从来没有KIT 3.5这种东西。
2、检查自己的CONFIG有没有正确的设置。 ...

您说的配置位,会导致这类故障么,为什么有一块是好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配置位,会导致这类故障么,为什么有一块是好用的呢?

先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正确的设置配置位?

很多时候在未正确设置配置位时,很可能会出现很多奇怪现象。

网友B:
我猜是晶体的问题,换内部震荡试试

网友C:
晶振配置位,晶振电容,adc配置位,重新建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配置位,晶振电容,adc配置位,重新建立工程。

谢谢,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D:
这种无头无尾的帖子还真多

网友E:
什么原因?说一下免得别人犯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说一下免得别人犯同样的错误

不好意思,原因还不清楚,我重新建立一下工程,一条一条敲程序,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