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帮忙分析

楼主(2014-06-04):
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A:
不知道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第一级2N7002电平转换的(并具有反相作用),将输入信号转换成0V和12V的信号

网友A:
第二级2N7002(并具有反相作用)控制上方2个MOS管的关断;
接了10K的上拉电阻到12V,可以加速上面2个MOS关断,并避免上电的瞬间,2个MOS管导通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怎么避免上电瞬间的?还有上面那两个管子对着接导通条件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避免上电瞬间的?还有上面那两个管子对着接导通条件是什么?

上电的时候,由于管子的G脚电压上拉,G电压高于S脚电压,使其可靠关闭;
要是不加上拉,G脚电平处在不确定状态,可能会使管子导通;

网友C:
导通:
G脚电压小于S脚电压,且VGS电压满足MOS的导通条件;

网友C:
你可以仿真下,或者找个MOS的资料看看;

网友D(2014-07-05):
通过Q98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E:
这个不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