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4):
我们现在用的系统中有5V供电和3.3V供电的485总线设备,主设备的485是3.3V供电的,其它接收的是5V供电的,在系统测试时有的对接时正常,有的对接数据通信有问题。我看过一些资料说和3.3V设备485总线上拉和下拉电阻大小有关系,是这样吗?
如果考虑到系统485总线数据的通信可靠性,对3.3V供电的485设备在具体设计时或系统对接不同供电的485设备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
在设计3.3V供电的485电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有没有推荐的电路呢?

网友A:
有条件的话485最好隔离

网友A:
485的应用**参考

网友B:
你选的485应该是3.3V供电的, 最后处理好总线的竞争。。

网友C(2015-09-10):
你好 有机会的话可以学习下 关于485的 QQ 326456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