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写的是EBSR寄存器,而CSL库中使用的是XBSR

楼主(2014-06-04):
如题,我从芯片的手册上看到的寄存器名字是EBSR,而csl库却用XBSR来指代这个寄存器。我很好奇啊,要不是我看了别人的程序不然就不知道啊

网友A:
是的,本人认为,手册里用External的首字母,csl哭里用的是第二个字母x,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本人认为,手册里用External的首字母,csl哭里用的是第二个字母x,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 ...

真是好坑爹 csl里面都不好好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好坑爹 csl里面都不好好说明一下

等你用的多了,这样的情况就不以为是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用的多了,这样的情况就不以为是情况了!

好吧 看来TI确实坑爹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