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串口3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04):
我在使用stm32串口3时,将TTL转USB可以实现正常串口中断收发,但是在使用TTL转232时串口一直输出00 00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TL转232用的啥芯片转的??MAX232?
什么情况下出现数据一直是0,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的?

网友B:
示波器测量.怀疑232有问题

网友C:
是自动发送测试数据吧?记得以前这个USB-TTL也折腾我好几个星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