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仿真器驱动安装好了设置好了还是不能连接啊

楼主(2014-06-04):
可以请教下 为啥仿真器驱动安装好了设置好了还是不能连接啊?用的是HDSPXDS510

网友A:
这个应该CCS5不支持510的,驱动识别出错了。

网友B:
应该是驱动被识别错了
建议你彻底删除blackhawk的驱动
我有分享   如何处理的帖子

楼主:
先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了。ccs5下不能用xds510?XDS100与XDS510差别很大吗?看看版主的分享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