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的是ODR而不是IDR呢?怎么理解呢?

楼主:
突然想不通这里设置的都是输入模式,下面设置上拉时候,怎么修改的是ODR而不是IDR呢,修改ODR这是输出啊,怎么理解呢?

网友A(2014-06-04):
注释不对啊;

网友B:
PULL-UP PULL-DOWN模式,用ODR来控制究竟是上拉还是下拉,ODR=1是上拉,=0是下拉。

网友B:
上面的是STM32F1的搞法。
如果是STM32L,不能用这种方法。
STM32L的寄存器和STM32F1不同。

网友B:
你需要指明你所用的MCU的型号,至少要说明它到底是不是STM32F1

网友C(2014-07-04):
第一,寄存器是F1的GPIO的

第二,标题中选的是L的分类

第三,代码的注释错掉了

网友D:
DR寄存器的数据时实时反映IO口的状态,当然设置ODR,IO的状态也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