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和TVS器件的差别

楼主(2014-06-04):
大家说说,电路板上的ESD器件和TVS器件的差别吧。
工作原理、本质差别、选型注意问题等等..........

网友A:
ESD注意C值,尤其用在高速信号线上;
TVS的C一般比较大;

TVS有双向和单向之分,主要是吸收短时间的大功率,ESD主要吸收短时间的大电压,功率值较小;

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B:
ESD器件有很多种,TVS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C:
差别是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有很多种,TVS只是其中之一。

具体是怎么分类的,两者有什么区别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别是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

哪个大,哪个小。选型注意些什么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别是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

哪个大,哪个小,具体选型主要注意什么问题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注意C值,尤其用在高速信号线上;
TVS的C一般比较大;

还需要注意什么那,很多人说他们没什么差别,还有说是子集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注意什么那,很多人说他们没什么差别,还有说是子集关系。

ESD有测试标准 IEC61000-4-2

其实都是吸收能量,起到保护作用,ESD时间较短,电压值很高,TVS是吸收的能量比ESD高很多,电压值没有那么大。

网友: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电压有高有低,功率有大有小,很显然是可以用作ESD保护的。当然用的主要是其中的低电压小功率型号。
TVS不仅是用于ESD保护,不同型号有各种用途,例如防雷击,浪涌,开关电源反激变压器原边箝位,触点保护,感性负载等等。。。。。。
ESD器件就是可以起到ESD防护的器件,不仅仅指TVS,还可以有压敏电阻,箝位二极管等。

网友D:
TVS也叫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分类的,两者有什么区别那。

防护ESD的方法很多,每种方法都对应的是一系列不同的元件。ESD防护可以分“堵”与“疏”两类,TVS属于后者,即使属于后者的元件也很多,比如还有电容、普通二极管等等。
重要的是理解原理和掌握器件的特性,而不是死记硬背都有些啥器件。

网友E:
TVS是低压 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