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广播工程编译时候的错误

楼主(2014-06-04):
大家好,最近刚刚接触cc2541,在结合使用BLE的过程中想使用一个广播工程,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错误提示如下:Fatal Error[e72]: Segment BLENV_ADDRESS_SPAC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特此向大侠求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用的IAR吧。
一般这个问题是开发环境设置不当造成的。程序中使用了段BLENV_ADDRESS_SPACE ,但配置文件没有关于段BLENV_ADDRESS_SPACE 如何参与连接的命令。

楼主:
谢谢dirtwillfly的回复,对于这个开发环境我还是相当的陌生,可否给我一个更加详尽的解决方法。再次表达感谢

网友B:
iar 版本用8以上的。

楼主(2014-07-10):
引用 网友B:
iar 版本用8以上的。

恩恩的,我的是八以上的,好像是8.3de

网友(2019-11-28):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