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总结】由ADC引起的噪声

楼主(2014-06-04):
采用 TI 的 TMS320F2812 做控制器, 系统需要高速的 ADC 采样结果, 并根据结果做运算与控制.
应用中, ADC 采样信号很稳定, 但是一旦启动 ADC , 信号上就出现了很多的毛刺. 什么原因?
翻开 ADC 的技术手册:

这是 ADC 内部的采样保存电路. 采样期间 Switch 闭合, 使采样电容 Ch 的电压等于外部输入电压. 这期间比如存在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如果信号源有一定的阻抗, 就会在信号线上产生电容充放电的尖脉冲波形.

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采样结果, 可以采用下面这个电路.

通过跟随器的运放, 提供一个比较小的信号源阻抗, 再加一个 RC 低通滤波器提高信号的稳定度. 不过时间常数要调节好, 以免信号的延迟影响采样和控制.

网友A(2014-08-26):
你好  问下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做16路采集电路,而且用ADS1100芯片的话,这单片机和芯片怎么连啊?单片机没有IIC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