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Iout,Isink,Isource的计算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04):
在运算放大器权威设计指南中是这么写的

IL是拉电流Isink,为什么要这么计算呢,饱和输出时,输出的是低电平,这里应该是灌电流Isource?

网友A:
请问你在说什么?
Isink和Isource是什么?
你自己定义的东西吗?

网友B:
sink 该是 指的流入OP或晶体管的电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在说什么?
Isink和Isource是什么?
你自己定义的东西吗?

具体所指可能略有差别,一般sink是从负载流向VSS,source是从VDD向下流到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