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程序运行正常 烫死人

楼主(2014-06-04):
早2个月的事了,当时没在意这事,今天又拿出来扳断了当下载器用,就随便讲讲了。
stm8 discover板,  程序运行一半断了下电,当时正在试程序修改配置字,估计是当时正反配置字只写了一半,再也连接不上仿真器,搞的以为片子烧了或者下载器挂了,不甘心,又找来ST Visual Programmer反复连,试了好多遍才连上,FLASH,EEP,OPTIOH均只能读不能写,对比读出来配置字又没发现任何异常。一顿狂点击,偶然间把默认配置字写进去了。   对这个现象做重复试验,故意软件写配置字出错,果然又连不上仿真器,进ST Visual Programmer一顿点击之后偶然重新写配置字成功,然后又能连上仿真器了。  再过了一阵发现怎么死机了,一摸芯片滚烫,凉了一阵再试,又运行正常,但是电流270mA,  看来是自己把自己热死的, 程序改成MAIN里上来就直接WFI或者HALT也一样。 模拟电源正常,数字电源对地电阻13欧。  供电3.3V,DVCC=3.3V,VCAP处3.0V。
这么个严重内伤算是怎么来的?板子除了个LED就压根是悬空的,首先确认没有连接过任何外部玩意,不存在IO短路什么的弄的,如果是我摸的静电弄的那我就认栽,金贵的摸一下都不可以。看起来高度疑似是当时写配置字出错时候带来的内伤,就一片DISCOVER板子啊,当时也没进一步做实验测试了。

网友A:
静电等把IO打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等把IO打坏了吧;

春天很潮,静电很难起

网友B:
我做的产品最近测试,有时只是碰一下设备,没有任何操作,程序就复位重启了。呵呆